加入IO模块要程序支持吗

楼主(2014-02-13):
加入IO模块要程序支持吗?请知道的朋友教一下。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提问时,能把问题说详细点吗?

网友B:
那你认为呢?
如果不用支持,那就没有什么cpu支持多少个I/O之说了。关键问题就是cpu的处理能力和PLC电源的驱动能力。
在增加I/O模块时务必看cpu手册,看是否支持增加的数量。同时还需要编辑用户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