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3):
大家好,今天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仿真中输入任何数,程序中都没有变化
测试了MW200也是无显示
数字量输入却可以。
请使用过的朋友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我按你的图一摸一样弄了一个,不是蛮好的。

网友B(2014-03-18):
你使用的PIW802,超出了CPU314C-2PN/DP的地址范围。

网友C:
原来是在这个改,我老在变量表上改,结果改不了!
低调!

网友C:
为什么我的FC105  是这个 ?
低调!

网友D:
楼上:库里面有2个FC105,你调的这个是用于S5模块的,您应该调用Libraries > Standard Library > TI-S7 Converting Blocks > FC105 这个是用于S7
  • 下载积分:+1(heye7890) 热心助人!

网友C:
    谢谢啊,一直蒙在鼓里!
    低调!

网友E:
    引用楼主akang8612于2014-02-13 15:13发表的 遇到新的问题,关于300PLC模拟量仿真的问题 :
    大家好,今天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仿真中输入任何数,程序中都没有变化
    测试了MW200也是无显示
    数字量输入却可以。

    楼主  有没有 硬件组态的图片  发出来看看呗

    可能是硬件组态里面 地址与程序里面的地址不符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2014-04-23):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的PIW802,超出了CPU314C-2PN/DP的地址范围。

    不会吧,组态里是800开始的,系统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有没有 硬件组态的图片  发出来看看呗

    可能是硬件组态里面 地址与程序里面的地址不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你的图一摸一样弄了一个,不是蛮好的。 [attachment=118018]

    请指教,图中的PIW256怎么建立的,另外我写入数据后点任何地方都会清零,是不是操作不当?

楼主:
    高人快来,是不是我的软件版本问题   STEP7-V5.5     S7-PLCSIM V5.4  S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