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缸!!!!

楼主(2014-02-13):
以前接触伺服电机,没用过电缸。最近要用电缸,请教下:
1,电缸里是步进电机不是伺服电机 对吗?
2,电缸原点怎么定的?伺服是加检测开关定机械原点的。电缸怎么定啊?
3,控制电缸定位 用DRVA指令可以吗 ?像控制伺服一样。

网友A:
和控制伺服一样的

网友B:
跟伺服不一样的,

网友C:
电缸有步进也有伺服
电缸上也能装传感器

网友D:
3楼说的对,有步进也有伺服的,直接用PLC控制就行

楼主:
主要是原点 电缸上安装就传感器吗 定原点

网友E:
这个没用过

网友F:
电缸有好多种类型,你用手机拍个相片发过来看看,我去年用过几个电缸产品,看能否帮到你

网友G:
电缸就是将马达(步进马达居多),驱动器(自带定位功能)整合在了一套系统,上位系统通过驱动器提供的IO口控制走相应预置点位表点位。
合作共赢

网友H:
不一样
主要运用物理学中的帕斯卡定律,在密闭空间中各处压强相等
hdqiufa

网友B:
8楼说得对

网友I:
买个别人会教你怎么用的
求教电缸!!!!
http://ymmfa.com

网友J(2014-10-11):
最近天天搞电缸,头大了

网友K:
我們是搞電的.裝步進也好裝伺服也好都是電機.只管他行程對.就可(定位不准就炸招牌了)

网友L:
电缸看你买的什么型号  是否支持脉冲控制  如果支持可以把他当成伺服来控制,,,,如果不支持就用IO来控制  他有专用的几个点事定义步(就是所谓的程序号,2进制)先给跑哪一步  然后给一个启动信号,都是定义好的IO点    回原点也有一个固定的点是回原点   直接给他信号就可以了  电缸的回原点是根据它的扭矩定的  跑一个方向  到达设定的扭矩反向运行一段距离停止(就是电缸的O点)
男儿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