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三菱QD70P8近点狗怎么接

楼主(2014-02-13):
各位朋友,刚接触三菱定位模块,回原点一直没搞顺。近点狗信号用NPN光电开关,机构过了近点狗后不减速也不会停止。光电开关的三个引脚应该怎么接呢?如图

楼主:
我按上图接不行,接个两线的接近开关也停不下来。不知道是不是没接对。还是哪里有问题,请大家帮下忙,紧急!非常感谢

网友A:
接法好象不对,实在不行用手短接两根线试下,我认为接两线的(如果OMRON的接近开关的话是棕和蓝)棕色接24V正,兰色接B9.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近点狗的没的输入信号到PLC定位模块,看输入指示灯看得到的
如果输入指示灯亮了,要毡你设置的回原点方法对不对
Q 手册上有几种回原点方法的

网友B:
传感器的接法是标准的,
棕 +24v
蓝 0V/GND
黑 OUT
你用0V/GND 直接接DOG信号看输入灯亮不亮

楼主:
谢谢各位,打电话给三菱电机,原来B8是可以接24V的。光电开关再按平常接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