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簧轧机自动化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2-13):
各位前辈师傅,小弟刚换工作。有一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现公司是生产汽车板簧的,有一板簧变截面轧机,两个方向进给运动,长度和厚度的控制点在工控机上任意设定。都加了编码器来控制板簧的长度和厚度。可是看到两个轴都是用油缸驱动的。想问一下油压驱动怎么能精确到0.01mm呢??

网友A:
油缸应该是分2段速的,用编码器控制油缸进给,只要编码器分辨达到0.01MM就可以了!
肥仔米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比例阀控制油缸的速度,精度可以达到0.01MM

网友D:
比例阀控制油缸的速度

网友E:
伺服阀控制油缸,还能到更高的精度。

网友F:
楼上正解
我看见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