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和变频器RS485通信,电机启动后工控机干扰很大

楼主(2014-02-14):
研华工控机和变频器RS485通信,电机启动后工控机干扰很大

网友A:
加屏蔽,试试

楼主:
研华工控机和变频器RS485通信用的是屏蔽线

网友B:
1.485通讯口单端接地,建议连接pc端接地。否则屏蔽层可能会有电流通过。
2.电机和变频器接地。通讯地和电机地不能接同一个接地点。
3,不知道你多大的电机,用的多粗的电缆,按照变频器说明书里说明方法,放大电缆或使用磁环可以降低干扰

网友C:
加485通信隔离器

网友D:
工控机接地,如果通讯不正常就换品牌的通讯卡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