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丝紧固机,扭矩控制思路

楼主(2014-02-14):
公司打算开发一台紧固螺丝的机台,就是旋转到指定扭矩,然后回转半圈,再次紧固到指定扭矩完成. 但现在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思路控制扭矩,准备使用台达伺服,但台达的扭矩控制是设定最大扭矩的百分比,只有内部设定和模拟输入两种方式.
我现在比较不清楚的是通过什么方式确定扭矩值(比如2.5NM)对应的伺服上的百分比设定值;另外,机台上虽然有扭矩传感器,但如果通过扭矩传感器的值来停止马达,由于PLC的延时,实际上伺服输出的扭矩可能远超预想的扭矩值.

网友A:
用伺服的内部传感器,之前我做过一个项目,也是用伺服控制转矩去旋瓶盖的。效果还可以。
下载积分:+1(jzzjzq) 真诚感谢!

网友B:
所有的伺服多有这个功能的
下载积分:+1(jzzjzq)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伺服的内部传感器,之前我做过一个项目,也是用伺服控制转矩去旋瓶盖的。效果还可以。
仔细看过台达的资料,没看见有这方面的说明.可以给我说说当时你的项目的控制流程吗

网友C:
私服的扭矩不好控制,直接适用扭矩传感器,就可以向设置什么就是什么了

网友D:
用三菱J4系列的伺服。他们的样品手册上功能描述有你所提的功能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E:
学习学习了,没有接触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伺服的内部传感器,之前我做过一个项目,也是用伺服控制转矩去旋瓶盖的。效果还可以。
有意思

网友G(2014-11-27):
问一下问题解决没?
我现在也在做同样的设备,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