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PLC型号

楼主(2014-02-14):
三菱 基恩士 欧姆龙 三种PLC 每种数据线通用各种型号,我想买这三种连接PLC 数据线,请问各位大师,以及楼主能否告诉我的三种型号数据线

网友A:
具体型号都没有FX是SC-09的线

网友B:
在买PLC跟对方买线不就可以!干嘛搞的这么麻烦?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三菱FX系列,Q系列,A系列通用的一根数据线
欧姆龙,各种型号能用的一根数据线
基恩士各种型号能用的一根数据线
各位大师,拜托了

网友C:
这个还没开发出来呢,哈哈
只要肯花钱,估计也能开发出来,无非是加几个分头而已,不过价值不大

网友D:
问度娘很简单

网友E:
FX,Q,A 中FX,A和部分Q可以共用SC-09(中间有个25针插头的那种),部分Q用RS232的,部分Q用USB的不能通用。
OMRON,编程线最繁杂,大概需备两种CQMI-CIF02 和CSIW-CN226
基恩士好像可以支持USB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人仁智士的指点
不知基恩士,通用各中小型号的输据能,能否再说与我,我想买一根

网友F:
接头都不一样,不要折腾啦。

网友G:
就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线都不全部通用的,建议买你手头所用plc相对应的数据线先用

网友H:
自己开发一根就好了
我看见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