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怎么算功率

楼主(2014-02-14):
一组加热器,3相380V,星形接法,加热器相间电阻24.5欧,怎么算出加热器多少KW

网友A:
朋友使用公式:P=U2/R 计算

网友B:
P=U*U/R*3
P=220*220/24.5*3=5926.53W

网友C:
楼上,24.5是相电阻,不是线电阻。所以是12KW才对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D:
星型相电阻也就是2个电阻的阻值啊!所以还是P=220*220/(27.5/2)*3=10560W

网友E:
经过计算得出的值为:11853.06W
具体公式:P=220×220/(24.5/2)×3≈1.2KW
单手叉腰

网友E:
不好意思,不小心加多点了,应是12KW,同三楼一样
单手叉腰

网友F:
我不会算,但我用的三相加热管12KW一般26欧

网友G:
4楼正解
约11KW

网友H:
他是三项380的,为什么公式中计算用的是220呢?

网友I:
4楼正解。

网友J:
搭车请教下3个6KW三角形接法380V加热器有多大电流,需配多大电线与接触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星型相电阻也就是2个电阻的阻值啊!所以还是P=220*220/(27.5/2)*3=10560W

不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他是三项380的,为什么公式中计算用的是220呢?

大哥,三相交流电路的星、三角两种接法的计算可是基础知识呀!

网友L:
三相交流Y接法平衡负载的Y点相当于是浮动的N,此点可以接N线功率不变(三相交流电的相位差),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按220V计算了。
不过三相平衡电阻加热器Y接法使用中如果开路损坏一相加热电阻功率降为原功率1/2。如果Y点接N,此时开路损坏一相加热电阻功率降为原功率的2/3。

网友L:
I=6000/380*1.732=27.347A
线径10——  16平方
接触器 大于或等于 40A
  • 下载积分:+5(liukongwen) 真诚感谢!

网友M:
    推荐一篇文章,你好好学习下
    最全的功率计算公式:http://www.vfe.cc/NewsDetail-596.aspx
    www.vfe.cc

网友N:
    是星星接法,L1 L2 L3 分别接一个发热丝,N接三个发热丝另一头公共端,所以工式中用220  ,因为火线是N线产生回路的有三组。 12KW应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