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4):
雷赛的四轴驱动控制器,有谁在用?能不能介绍一下它的性能与工作原理。我这有台设备,他上面的就装的这个控制器。想了解一下。他和PLC控制有啥不同?

网友A:
有很大的不同啊!

PLC是独立工作,并且可在其内部编程保存 来控制动作的。。。。

雷塞的运动控制卡顶多算个二级驱动元件,必须依赖第三方软件编程和实现功能。

简单的说雷塞的运动控制卡就是将计算机通用语言和程序与伺服驱动器实现对接的东西。。

如果你需要控制伺服东西。你必须要使用VB  ,C++  ,或者某些组态软件等等开发软件。

在软件里面插入雷塞运动控制卡的指令插件, 这样您就可以在VB或者C中使用控制伺服动作的指令了!!比如 回零点,匀速运动,脉冲输入等等等。。。

最后再用编程开发软件  将你自己开发的软件封装。然后在电脑执行就可以了。。。这样电脑就可以作为一台超大型PLC来运作了!!!!!!

哈哈,总体来说,这种方案的优点少,缺点却很多。成本比PLC高,控制方式单一,等等。。所以现在比较少人用。。。

使用PLC在工业控制领域   ,个人觉得是主流。。。

楼主:
谢谢说明!我这有台设备他们的电气控制部分就是用这个。既然优点少,下一台让他们改PLC控制。

网友A:
忘记补充一点。
这个东西是插在台式电脑或者工控机的  PCI 插槽里面的!!!
在雷塞官方网站现在驱动,添加硬件 安装驱动后方可使用。

最后在编程软件或者组态软件中插入雷塞的插件。

就可以在开发软件中使用调取这些雷塞专属指令。

网友B:
对楼上的补充一下,这个型号的运动控制器不是插卡的,是独立脱机型的,你的长处在于运动控制,不在于逻辑控制,是针对一些运动工艺开发的一个专用控制器,跟plc比较是不恰当的

楼主:
他要是能将PLC的逻辑控制融合在一起就好了。起码编程容易,起步低。这样使用起来就更广泛。

楼主(2014-06-04):
请问这种控制器,在自动化行业里,官方名称怎么叫?通俗名称又叫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