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指令问题
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2014-02-15):
请问三菱PLCFX系列编程指令有没有想欧姆龙一样的那种 第一次上电扫描接通一次的 指令 急用谢谢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A:
引用楼主597835876于2014-02-15 11:50发表的 PLC指令问题 :
请问三菱PLCFX系列编程指令有没有想欧姆龙一样的那种 第一次上电扫描接通一次的 指令 急用谢谢
M8002
Good Luck ~

网友B:
楼上正解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C:
2楼是F罩杯吗

网友D:
这个问题建议你多看手册,特殊寄存器,继电器,手册上面清楚的很,,,

网友E: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F:
M8002
PLC指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