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

楼主(2014-02-15):
上面的英文是各什么含义?

网友A:
热继电器

网友B:
时间继电器 是两种控制模式
我上两经常用到
热心助人!
请问有哪二种模式

网友C:
时间继电器吧,
Time sector为时间区
Time Value为时间值
Function为功能
下载积分:+5(yygzsm) 热心助人!
单手叉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继电器 是两种控制模式
我上两经常用到
请问有哪二种模式

网友D:
没用过,学习中

网友E:
常见的断电和通电延时

网友F:
没用过此种,了解一下。

网友G:
时间继电器

网友H:
延时通,延时断,两种功能

网友B:
不就是时间继电器吗?有两咱控制方法

网友I:
Time sector为时间单位选择 30S
Time Value为时间值 9 9*30=270S
Function为功能 可以选择延时开,还是断,还是其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