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02-15):
我今天想把plc上的程序传到电脑上可是出现了这个图。请问我该怎么办,求各位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输入正确的密码锁后再上载

网友B:
遇到的是有密码限制的PLC了,
如果知道密码,直接在UM保护里面,输入密码后取消限制就可以了。如果不知道,则在采取别的方法的时候,要小心为妙,

网友C:
菜单栏--PLC--保护--释放密码

网友D:
把编程界面上的只读的标识点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