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故障

楼主(2014-02-15):
现有一数控车床车出来的产品有斜纹,这个是不是主轴有问题呀?在出厂时就有这种现象,这个跟数控系统有关系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
机械臂

网友B:
刀具有问题吗

网友C:
我分析下有几种可能:
1、如果波纹很有规律性,那估计跟系统没有关系
2、车刀刀刃是否跟主轴同高或稍低些,过高或过低都不行的
3、主轴静态轴向跳动和径向跳动是否在0.01内,如果超差估计是轴承质量或者是没预紧好
再查下主轴侧母线跟上母线跟大拖板走刀的跳动,是否300mm内在0.03内。
4、试试径向走刀车车看,是否有同样的波纹,如无请查找Z轴机械问题,如有请查找主轴问题
5、如果上面的都没问题,请重新校机床床身水平

网友D:
楼上的是好样的

网友E:
给你个视频看看吧
http://www.gongkongdream.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8
我也刚学习
微信或qq:503660666拆机PLC模块

网友F:
是不是机床共振引起的。

网友G:
振刀纹,刀具刚性、机床刚性 转速进给率调整看看

楼主:
更换主轴轴承就好了

网友H:
主轴跳动。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