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问西门子vw200是停电没有记忆怎么样设定

楼主(2014-02-16):
请问西门子vw200是停电没有记忆怎么样设定

网友A:
打开编程软件——点系统块——点断电数据保持——数据区——选择VW——单元数目至少200或以上——点确认

网友B:
1.CPU中有超级电容,在短时间内可以为保持数据和时钟供电
2.加电池卡与超级电容配合,长期为保持数据和时钟供电
3.使用数据块存储不需要更改的数据4.设置系统块,可在断电时自动永久保存之多1
4字节的数据(M存储区)
5.编根据需要编程,可永久保持数据。
利用SMB31和SMW32特殊存储器。可以把V存储区的任意地址的数据写到EEPROM中,实现永久保存的目的。
hdqiu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