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6):
各位,我现在用一S7 200 CN的PLC去控制伺服电机,工艺是当从后面输送过来的物品经过由伺服驱动的皮带线,上面离目标300处有一光电,原来设计是做三段定位,即设定走3500长,当光标检测到物品后不论物品有没有走到500长就要转到下个定位模式,用中断方式读取皮带线上的编码器数据,同时启动下一个定位模式,再走设定如400长而此时实际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只走395后面就跳到下一个定位段减速走完设定400长,但现在是低速状态时没问题,误差大概1,2毫米,但如果加速到高速或者就设定开高速情况下误差就太大了可能达到5-10毫米,这就有问题了,我发觉是这个定位问题,因为第一次定位到第二次定位中间要停一下才能完成功能,问题可能就在这里,因为高速时中间暂停一下进行第二次定位这时由于惯性导致物品打滑而产生误差加大,停止时间是定位切换的人眼无法看到中间是否有停止,现在考虑的是如果整个过程都是连续的那这个问题应该就不是问题了,但西门子好象要做这个脉冲方式,连续定位做不了,不知是我不熟悉西门子指令还是本身没定个功能,也就是可以无缝切换三次定位,或者在一次定位中可以变速,这样就不会存在高低速因速度变化物品打滑引起的误差,请问熟悉的各位大虾有没什么好的控制那建议,谢谢!

网友A:
一次定位中可以变速,多段PTO?

网友A:
速度(周期)斜坡上升,保持匀速,再斜坡下降。

网友A:
留个邮箱,我发个多段PTO的样板程序给你。

网友B:
3楼是否可以也发一份liuqiang309@126.com

网友C:
多段PTO多段PTO

楼主:
我邮箱为xlxlab1@163.com,谢谢lininghao

网友D(2014-07-15):
发我一份。谢谢!54935128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