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这种磁性气缸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2-16):
这种磁性气缸的工作原理
就和普通气缸的工作原理相一样吗?

网友A:
超负荷的话会与磁活塞跑位,

网友B:
小时候玩过一种游戏,在桌子上面放一块小铁片,然后再在桌下拿一块磁铁移动,上面的铁片也会跟着移动。原理大概就这样。

楼主:
兄弟,你的想法太经典 了,谢谢啊?

网友C:
应该和普通的气缸工作原理差不多,只不过它是通过钢带来传动的。

网友D:
超负荷的话会与磁活塞跑位,很好用。占用空间比活塞杆的小

网友E:
没接触过,不过它的负荷应该不大

网友F:
是通过钢带来传动的

网友G:
SMC的气缸很难买到,基本要定货,少说也要10来天才能到货。

网友H:
这个是无杆缸

网友I:
无杆气缸,是通过磁藕合工作的!
下载积分:+1(zhangli019) 热心助人!
单手叉腰

网友J:
前两天刚修了一个类似的,有一头不能到底,后来查了手册看了结构图,一榔头砸下去了,如楼上所说的,跑位了,里面有五六道磁环,对应外面运动部分五六道磁环
下载积分:+1(zhangli019) 热心助人!

网友K:
这种气缸,用在波峰炉上,比较多, 左右移动, 在传动件上安装扶桑喷头,喷松香等, 配合双线的电磁阀, 很好用, 但是价钱比较贵...
智能机器人设计及生产销售...

网友L:
是稀土强磁活塞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