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搞Q系列运动控制和J4-B伺服问题。高手请进指点。谢谢了。

楼主(2014-02-17):
最近搞Q系列运动控制和J4-B伺服问题。高手请进指点。谢谢了。

楼主:
Q171ENC-W8
Q03UDCPU
Q38DB
Q172DSCPU
Q172DEX
Q172DLX
QX41
QY41P
Q61P
帮忙看一下这配置有没有错误。系统控制5台J4-B伺服
下载积分:+1(tq1299)

楼主:
请问三菱的CC-LINK是不是就是三菱输入输出的接线简单一点。一端是焊好的接插件。一端是接线端子。自己就不要接电气柜内部的输入输出线了?

网友A:
CC-LINK主要就是现场配线简单方便一些,常用的有IO模块或其它有CC-LINK接口的控制器等(如机械手、电磁阀等),主机这边需配置模块,了解一点,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B:
一种感觉过于浪费,也许QD77MS就能搞定!
二种感觉过于简陋,连个手轮都不配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配手脉。机器上用不到啊。
因为网上Q172DSCPU资料比较多。而Q77ms网上资料比较少。

楼主:
输入输出是不是有焊好的40针的接线端子直接卖的?
好像用不到CC-LINK。就想少接线而已。CC-LINK外部信号也要一个个接的吧。

楼主:
有没有能简单叙述一下,我这套配置我应该用什么软件编什么程序去控制5台伺服。或者有差不多的例子发给小弟我看一下。邮箱:
37002271@qq.com

网友B:
勇气可嘉!
GX Works2、MT Developer2
Q172DSCPU属于新产品,样例只有日本网站有

网友C:
我做的售后的设备就是用的这些。也用J4-B伺服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谢谢发我一份。
37002271@qq.com

网友D:
qd77ms 感觉和qd75m其实没多大差别,

网友E:
才5台就有QD77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Q171ENC-W8
Q03UDCPU
Q38DB
Q172DSCPU
Q172DEX

什么设备啊,这么高端

网友G:
最好把出现的问题写出来,最好附上图片以及error code。本人主要从事的是MT2测试工作。

网友H(2014-07-21):
楼主师傅 这套系统配好了么,想向你学习学习,也需要类似的配置

网友I:
用QD75MH4伺服定位模块,定位控制比较常用

网友I:
CCLINK需配通信模块,可长距离配置IO及AIO模块

网友J:
用CCLINK  MR-J3-T也可以把 不然用QD77MS16

网友K:
你这台设备除非用到同步控制,工艺比较复杂,否则不要这么高端

网友L:
用GX DEVELOPER編輯Q03的程序
用MT2編輯Q172DS的程序
Q172使用前要先灌OS

网友M(2014-09-09):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是不是有焊好的40针的接线端子直接卖的?
好像用不到CC-LINK。就想少接线而已。CC-LINK外部信号也要一个个接的吧。

输入输出40针的接线端子有,线也有,可以免去控制箱内的接线,比较方便!!

网友N:
个人觉得,如果不是复杂的运动控制系统,
使用KEYENCE的控制模块KV-ML16V 会更好(16轴,通信的方式)

网友O(2014-10-11):
读懂定位模块的指令就可以了。还是习惯用QD77MS和QD75系列的。呵呵

网友P:
CC-LINK控制的伺服是MR-T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