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程序下载问题??很着急。。

楼主(2014-02-17):
现在硬件配置,接线 通讯口 波特率 都检查了 但是下载程序时 还出现:西门子300 online no other active partner can be found 这是什么情况啊?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这个是不能在线的报警提示。需要检查上述你检查的内容。

网友B:
没有找到在线激活的站点,
检查通讯线驱动和通讯参数,通讯线硬件正常,通讯端口是否良好等。

网友C:
驱动、驱动安装问题,通讯口设置等等

楼主:
还是不行啊

网友A:
你能够把问题截图上来?
首先你用什么通讯电缆?通讯是否安装驱动?连接编程电缆的口是否正确?通讯参数是否合理?cpu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