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7):
我现在编写程序是让伺服每分钟400次的频繁启停,机器结构是750W伺服配十比的减速机带动一个转盘(直径是600MM)单向运行.

有人做过这样的程序吗?伺服的使用寿命会减少多少呢?我现在最担心伺服承受不了这么频繁的启停!
我看见你啦

网友A:
可能吗,一秒钟6次多,谁能做的到,什么控制有这频率,没法

网友B:
有这么快?你这个可能只是启停频率快了点吧

网友C:
600mm的转盘总质量是多少呢?首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惯量匹配不?另加减速机的话更加不可能,可以考虑用大的伺服直托会好一点,不过1秒钟启停六次有点频繁了吧?0.16秒一次启停

网友D:
我感覺會比較麻煩。0.16S啟停一次,你必須考慮到電機本身從高速運動到停止的緩衝時間。
你如果轉盤是多工位的情況的話,最好是用分割器可能會好一點。

网友E:
这样要求达不到,想别的代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mm的转盘总质量是多少呢?首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惯量匹配不?另加减速机的话更加不可能,可以考虑用大的伺服直托会好一点,不过1秒钟启停六次有点频繁了吧?0.16秒一次启停

转盘是用铝材做的很轻,单次运行距离也就2.5mm  启动的确是太频繁了,伺服刚性也不是很好调
我看见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覺會比較麻煩。0.16S啟停一次,你必須考慮到電機本身從高速運動到停止的緩衝時間。
你如果轉盤是多工位的情況的話,最好是用分割器可能會好一點。

老兄分割器成本翻倍了
我看见你啦

网友A:
请问 楼主 你试验成功了吗,用的什么方法啊

网友F:
用减速机是不可能的, 不用减速机仅400次肯定可以实现的。但是你的负载不一定能行。要看负载

网友G:
我看还是用离合器吧1`  那么快不型的啊~!~

网友F:
每次运行多少(位置-或者角度)?停止多少(时间)?角度小的话肯定没有问题的,角度大,比如720度,肯定不行的。

网友F:
我们做过一个800次起停的应用,角度只有30度左右的。

网友H:
可以呀!以前做过每分钟600产量的设备,伺服每分钟启停600次。

网友I:
首先肯定要直驱,惯性要小,频繁启停,伴随电机发热 ,所有根据负载电机要选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做过一个800次起停的应用,角度只有30度左右的。

你用的是什么伺服务做的啊?后来效果怎么样啊?
我看见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楼主 你试验成功了吗,用的什么方法啊

呵呵,做了实验还没有正式投入生产,期待效果中.............
我看见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减速机是不可能的, 不用减速机仅400次肯定可以实现的。但是你的负载不一定能行。要看负载

不用减速机的话惯性太大了吧?伺服会刹不住跑过头在倒回来
我看见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次运行多少(位置-或者角度)?停止多少(时间)?角度小的话肯定没有问题的,角度大,比如720度,肯定不行的。

转盘直径600  单次运行2.5MM  停留时间应该在30毫秒左右
我看见你啦

网友F:
单次运动周长2.5MM吗?肯定可以的, 你选一个惯量大一点的电机,不能用不同的电机,你们的负载重量?负载的材质是什么?可能电机要选大一点的。750W肯定不行的。

网友F:
我可以教你如何选型。

网友J:
电机惯量越是大的,他的可控性越是低,也就是说启停频率会变低,所以只能选惯量比较低的电机。但是惯量低的电机带负载的能力比较差。只能取个折中点。这么频繁的启动对电机伤害比较大。而且精度很难控制。

网友K:
为什么不用间歇传动装置呢

zsh340

网友L:
不用想,只能用分割器

网友M(2014-09-23):
我做过400w的,但是速度有点差强人意

网友M:
我做的是10秒钟100次

网友M:
这个必须将程序与硬件配合好才能实现高速,进度还可以我控制在0.1毫米

网友N:
目测不行啊,伺服加速减速,位置运算都需要时间,还有控制器也要时间,估计脉冲型的控制器和伺服做不到,看总线型的是不是行。

网友O:
这时间太短了吧,整体反应时间都不够

网友P:
我们公司做的机器,每分钟最高250次正反转,
以前用的是伦茨伺服,现在改用力士乐
功率都比较大,力士乐约10KW

网友F:
可以的, 我们以前做这种测试, 你们的推力多少?精度要求多少?每次起停的行程是2.5MM是吗?我们可以提供这种测试系统的。

网友Q:
兄弟这个惯性量好大的,用机械分割器做稳定很多,包括定位精度。不建议用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