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安装出错

楼主(2014-02-18):
在家园下载的GX Developer 8.86软件,在安装时出现如下错误,"程序文件夹和图标的创建失败"
请教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换操作系统吧,是操作系统的而原因。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应该是都可以的呀。我w8都装上去了

楼主:
我的电脑是XP系统

网友C:
XP系统完全可装,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是XP系统
某些精簡版的XP系統安裝確實存在問題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是降低软件版本!

网友F:
直接换works2吧,这个好用

网友G:
换WORKS2吧
QQ 20471661

网友H:
我先解压后在Win7(32位)上安装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后来不解压,只用WinRAR打开压缩文件,不解压,在压缩文件内执行安装,结果就安装OK了。 具体原因未知。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I:
换系统吧!

网友I:
本论坛就有解决方法!

网友J:
昨天装8.86的中文版也装不了,后来卸了装之前的版本也不行,后来把注册表里的残留信息清了,才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