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厂控制系统

楼主(2014-02-18):
各位好! 小弟不久可能会去钢厂工作,想了解一下,钢厂的控制系统一般用的什么牌子的产品,比如PLC、变频器、传感器等等,以及钢厂的其他一些情况!
谢谢 ! 欢迎各位大侠解答!

网友A:
你去了就知道了。而且新手,有的是学习时间,只要你肯学。

网友B:
去了就知道了。

网友C:
没有规定必须用哪个牌子,每给钢厂都不一样,钢厂的效益不好,怎么选择钢厂呢,正式员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规定必须用哪个牌子,每给钢厂都不一样,钢厂的效益不好,怎么选择钢厂呢,正式员工吗
您在哪个钢厂?效益是怎么不好?工资一月多少?

楼主:
恩、我现在在一电子厂,我们负责的设备,都是一些单机,用的大多是欧姆龙的PLC,只是简单的逻辑,顺序控制, 这几天搜索学习了一下,钢厂好像用西门子的较多,而且最次也是用现场总线,分散控制,感觉压力挺大呀!

网友E:
我们以前做过钢厂的控制柜,PLC和变频器都是西门子多~~

网友F:
钢厂的设备一般是用西门子的PLC和直流调速器。。。。。

网友G:
穿孔机,顶管或者轧管机,定径机,矫直机,冷床,西门子用的多点,300-400PLC,大型先进生产线控制点较多,尤其模拟量输入,338或者SSI的编码器。位移传感器。交换机以太环网,直流调速装置6RA70,变频器G120,差不多了,没啥复杂的,总之输入输出检测反馈,但是程序比较复杂,钢厂的连锁多点,一定要考虑周全,热管子卡在设备里就麻烦了。。
下载积分:+1(chenfeng9650) 热心助人!

网友H:
钢厂是养老的地方,想学东西就选错地方了

楼主:
8楼 那么维修工平常有什么维修的吗? 程序没有需要修改的时候,都是一些外部的机械故障吗?

网友A:
程序改动非常非常小,电气问题一般现场传感器、线路问题多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没有规定必须用哪个牌子,每给钢厂都不一样,钢厂的效益不好,怎么选择钢厂呢,正式员工吗
要的是他的机会吧,

楼主:
那么会PLC 用处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