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回传程序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4-02-18):
用西门子触摸屏软件WinCC flexible回传触摸屏的程序时,提示“找不到pdz文件”这是怎么回事呢?网上我查了一下资料,说是必须有存储卡和下载的时候选择了回传功能才能上传程序。
1.难道触摸屏里有程序不能上载到电脑进行编辑吗,只能备份?
2.所有型号的西门子触摸屏只有触摸屏上没有存储卡,就只能备份,不能回传吗?
3.我备份触摸屏的程序时,怎么那么慢呢?进度条10分钟才走了不到一半,怎么回事?
希望师傅们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1,只备份;
2,不能回传;
3,串口实在是慢,小项目通讯半小时都很正常;换MPI或以太网就能有效提高速度。

网友B:
如果没有内存,是没法回传的

楼主:
车间的触摸屏都没有存储卡,我备份程序,这不麻烦了啊,大家有用以太网备份程序的吗,以太网备份一个程序需要多长时间呢?

楼主:
如果那些老的触摸屏,没有以太网口的话,只能用PPI电缆备份,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呢?

网友C(2015-02-03):
西门子触摸屏都能回传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 回传的文件打不开 ,这种只能做备份。把这个文件再上传到同一型号的另一个触摸屏,在触摸屏上是可以看到画面的; 另一种情况是 回传的文件能打开,可以编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