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8):
请教各位:我是西门子PLC的一个初学者,以前一直用三菱的PLC,在编梯形图的时候没有遇到以下情况。西门子的一些命令,如RS触发器,前面必须要连到左母线上去,连接一些触点或者辅助继电器都不行,请见下图。

提示以下错误:

有人提示说在错误网络的RS指令后加一个输出线圈,但是RS指令本身带有一个输出位,而且我要的就是这个输出位的功能。

对于这个问题,好像三菱的PLC编程的时候没有出现过。已经困扰几天了,现在编程的时候总怕后面编程又出现类似的问题。
以下是我的三个问题,还请各位有经验的工程师多多指教

1、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西门子还有其他指令有这类问题吗?
3、以后编程的时候如何避免类似问题?
  • 下载积分:+1(vermeerlee) 好贴好贴!

网友A:
    LD     SM0.0
    A      V1.0
    LD     SM0.0
    A      V1.1
    NOT
    A      Q0.4
    OLD
    =      Q0.4

    改成这样编译就通过了

网友A:
    程序两次输出Q0.4,属于双线圈。

楼主:
    下面分享一下西门子官网技术论坛的工程师总结,如下:
    凡是指令盒左边有引脚的,引脚之间不能有任何联系。唯一的联系是母线。但不能直接接母线。
    任何指令都通用。

    请各位群友完善和补充。

楼主:
    继续请教:
    在使用指令盒指令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书上的例子,在指令盒只有一个输入引脚,且引脚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是可以将多个指令盒放在同一个网络里面,可以减少网络数,简化程序。如下图所示:

    但是RS触发器指令盒有两个输入引脚,如果RS/SR触发器指令的引脚条件相同时,能否将多个RS触发器指令盒也写在一个网里面呢?还是说类似于RS触发器指令有两个以上输入引脚是,也必须要另外新建网络。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中,当将两个RS触发器放在一个网络里面,提示错误,网络6“能流方向逆转”如下图所示,但是两个触发器各自引脚的条件一样。能否也像单引脚的指令盒一样放在一个网络里面?

网友B:
    5楼:
    不可放在同一个网络里。

    为简化程序,你可以使用set/reset对线圈操作,而不使用RS触发器。

网友B:
    一个指令盒有两个以上引脚的,必须按照你在4楼贴出的规定编程;
    引脚之间不能建立联系,否则出错。

    只有一个引脚的指令盒不在此限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