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模块的小问题

楼主(2014-02-18):
这模拟电压和模拟电流和后面的数值怎么对应起来,刚接触特殊模块

网友A:
与分辨率有关~~

网友B:
跟你选择的分辨率有关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C:
假如你选择是-10到+10伏特,输出范围是-32000至+32000,若你的传感器电压范围是0到10伏特,你采用的数字是0到3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