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三菱PLC参数设定

楼主(2014-02-19):
三菱PLC编程软件里面设定1PG定位等参数是在那个位置设定的,
怎么我找不到

网友A:
在1PG的手册里找,通过to和from这个两个命令来读写。

网友B:
附件裡有

网友C:
不是在软件里设定的参数,是通过指令来设定的,to/from来进行数据交换的!

网友D:
通过to和from这个两个命令来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