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9):
  在原有的触莫屏上更改加一页大画面

怎么加啊?

就是机器检测到不良品,突然发现不良品,然后画面就出现NG  然后故障消除后,画面就出现正常

我用的PROFACE

用那个软件,和那个输据线啊?请回 ,各抒己见啊?

网友A:
proface没用过,威纶屏是这样的.画面有一个隐藏项,打勾后选定触发的继电器就好了.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不知樓主使用的是2000系列還是3000系列,要想獲得你的要求很簡單只是單純的頁面跳轉而已

网友C:
建議使用彈跳視窗功能

設定觸發條件 偵測不良品時跳出視窗

不會影響功能 也挺方便的

就像是免費網站的廣告視窗跳出來一樣

楼主:
PROFACE 这个型号触莫屏的数据线是用那一个型号啊

在触莫屏上增加一个画面就是指在原有的弹出多一个画面是不改动电气信号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FACE 这个型号触莫屏的数据线是用那一个型号啊

在触莫屏上增加一个画面就是指在原有的弹出多一个画面是不改动电气信号是吗?

在前面就回你,你的人機型號是2000系列還是3000系列,這兩種的數據線不同

楼主:
我这个画面触莫屏的要求怎么做啊?

且用那个型号软件啊?各位大师怎么办啊?
附件: DSC06282.rar (513 K) 下载次数:77

网友D:
把画面做成上下两页拼成画面的那一页!!

楼主:
兄弟 ,你错了,我的意思 是,当报警的时候,它会自动弹出一个NG窗口,然后故障消除,按一下复位过后,它会回到主屏面。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 ,你错了,我的意思 是,当报警的时候,它会自动弹出一个NG窗口,然后故障消除,按一下复位过后,它会回到主屏面。是这个意思啊?

為何別人回覆了你的問題你都不予理睬,而一味的方法另開主題,簡單點調用窗口頁面即可

楼主:
建議使用彈跳視窗功能

設定觸發條件 偵測不良品時跳出視窗

不會影響功能 也挺方便的

就像是免費網站的廣告視窗跳出來一樣
      PROFACE  GP2401-TC41-24V

用什么样的数据线,那个软件 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議使用彈跳視窗功能

設定觸發條件 偵測不良品時跳出視窗

不會影響功能 也挺方便的

2000系列使用GPW-CB02 OR GPW-CB03数据线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4812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系列使用GPW-CB02 OR GPW-CB03数据线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48122.html

非常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樓主使用的是2000系列還是3000系列,要想獲得你的要求很簡單只是單純的頁面跳轉而已

请坛主,帮个忙啊?:PROFACE  GP2401  用什么样的数据线,及那个编程软件啊?

详细一点是很好啊?三菱触莫屏还好?我会用,可以这个,我下载都没有试过啊?能否帮怎么下载的方法也说与我啊?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系列使用GPW-CB02 OR GPW-CB03数据线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48122.html

proface  gp2401-tc41-24v 版主,我这个型号应是GP2000T系列的吧?请回,我第一次用这个,如有不是的话,请见谅解,谢谢,给你带来不少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face  gp2401-tc41-24v 版主,我这个型号应是GP2000T系列的吧?请回,我第一次用这个,如有不是的话,请见谅解,谢谢,给你带来不少麻烦?

GP2401就是2000系列的屏,使用数据线GPW-CB02或者是GPW-CB03(需要安装驱动),人机使用TOOL接口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软件请使用GP-PROPB_C-Package03
上下载方法具体请参看附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