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77每月固定时间弹出画面

楼主(2014-02-19):
MP277可以设置到每个月的固定时间自动切换画面吗?有知道的请指教!谢谢 !

网友A:
可以的 在程序中做定时,再使用变量去激活画面

网友B:
可以,比较程序里的日,到固定的那一天给一个变量置位,用该变量改变画面的显示属性即可。

楼主(2014-09-30):
在PLC里做还是屏上做呀!可以给个例子吗!做下指导老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