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符号

楼主(2014-02-19):
象这图上的温度开关用T,速度开关用V,只是不知气体开关用什么符号表示,哪位知道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气压用P

楼主:
不是压力,
是检测到空气中液化气含量,超过设定值,动作

网友B:
没看见图片呢
欧姆龙代理:www.ztotal.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