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9):
有两台CS1D-42SPLC,一台PLC要用到另外一台PLC内的数据,两台PLC通过交换机连接,请问下怎么读取?

网友A:
Omron有內建RS232通訊連接

网友B:
两台PLC 通信 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通信?就是想请教怎么通信的,请师傅们多指导

网友C(2014-05-19):
楼主现在知道两台plc怎么通讯不,最好是可以通过一个触摸屏控制两个plc,知道的话请帮忙传授下

网友D:
该PLC基本上使用于冗余系统,如隧道的监控、化工厂的监控等,对于多台PLC之间的数据交换通常有三种方式:
1)在每个PLC单元上各自挂Controller Link 单元(如CS1W-CLK21-V1),组建数据链接表,使用Controller Link 网络建立Data Link,实现多个PLC之间的数据通讯。(具体请在欧姆龙官网下载Controller Link单元使用手册)
2)在每个PLC单元上各自挂以太网单元(如CS1W-ETN01/11),组建路由表和数据链接表,使用FINS服务或者Socket服务实现多个PLC之间的数据通讯。(具体请在欧姆龙官网下载ETN单元使用手册和FINS协议命令使用手册)
3)在每个PLC单元上各自挂Ethernet/IP单元(如CS1W-EIP21),组建路由表和数据链接表,使用Tag建立Data Link,实现多个PLC之间的数据通讯。(具体请在欧姆龙官网下载EIP单元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