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9):
就是DZRN指令和DDRVA指令,  就是方向是不是要自己判断。

比如寻找原点的方向没遇到原点,是不是要手动再寻找一次,直到遇到。

请给个例子,讲解一下。

在做项目,比较急,机器没装上,试不了。

网友A:
回原点也可自己编写,
回零指令是始终反向走,手册上有运行图,多看下

网友B:
伺服手冊上有詳解
多多学习

网友C:
这都不明还做项目?

楼主:
现学现卖。

楼主:
引用楼主flyfeky于2014-02-19 18:45发表的 关于三菱PLC伺服编程的问题,请有缘的高手回答 :
就是DZRN指令和DDRVA指令,  就是方向是不是要自己判断。

比如寻找原点的方向没遇到原点,是不是要手动再寻找一次,直到遇到。

请给个例子,讲解一下。

DZRN默认负方向寻原点, 如果向正方法寻找,要自己写刷新;      DRVA 和 DRVI  方法不用管它.  系统会自己方向.

楼主(2014-12-01):
到目前已成功做三台两机械臂的,四台一机械臂的,精准的顺序控制。

谢谢朋友的指点了。

网友D:
按指令写,反了调SF,这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