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0):
如图.我的理解是第一次循环,总停和复位时,将H0中的值作为零点,同时停止0通道肪冲输出.不是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楼主dujiang100于2014-02-20 08:10发表的 请教一个OMRON的脉冲方面指令的理解 :
如图.我的理解是第一次循环,总停和复位时,将H0中的值作为零点,同时停止0通道肪冲输出.不是理解是否正确.?

感觉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