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200A伺服放大器接线求指导

楼主(2014-02-20):
手里有一台新的MR-J2S200A伺服放大器,查看参数为三相220V的,但现场设备用的也是这个型号,却直接接到了三相380V电源上。请问:此伺服放大器可以直接接入380电源吗?如果不能,那现场的设备运行还是正常的怎么解释呢!请各位高手予以帮助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查看 在380V与控制器之间是否有个变压器? 这380V是哪个位置来的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可能有电子变压器,体积比较小,或者有隔离变压器,放在柜子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