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有这样的固态继电器吗?

楼主(2014-02-20):
额定输入电压24VDC
最大负载电流20A
触点响应速度<1ms
有前辈知道么??

网友A:
随便找个多可以使用!!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一般都能达到的

网友C:
有输入电压是24V的,

网友D:
随便找个都可以使用

网友E:
大多固态都可以的。

楼主:
可是我查到的好多固态继电器大安培的响应时间都在10ms以上

楼主(2014-03-26):
我的意思是开和关的总时间在1ms以内,因为打开响应时间1ms,而复位时间10ms,相加响应时间就变成11ms了

楼主:
固态继电器使用电压范围在DC9.6-30V(输入电压),额定负载电压范围AC100-240V,难道我额定负载不能用在直流24V吗,如果用在直流24V的负载上,那么是否响应时间开和关都能在1ms以内

楼主:
我明白了 交流固态继电器和直流固态继电器是不可以混用的!

网友F:
Crydom, 施耐德旗下,CST集团的全球知名的固态继电器供应商,我不是搞广告的,我本身也在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Crydom, 施耐德旗下,CST集团的全球知名的固态继电器供应商,我不是搞广告的,我本身也在用这个。

哥,能否推荐一款型号给我,直流固态继电器,开关合计响应时间在1ms以下。
另外我推荐你一款Finder继电器,开关响应时间0.2ms,型号:38.81.7.024.9024

网友G:
负载能用在直流24V,但要用直流固态

网友G:
美格尔 MGR-1 DD220D25 直流固态, 这几年用几千只了

网友H:
触点响应速度通常指给出信号到固态动作时间,这个很容易到达
你问的应该是脉冲周期达到2ms的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触点响应速度通常指给出信号到固态动作时间,这个很容易到达
你问的应该是脉冲周期达到2ms的速度吧

通俗的讲就是固态继电器一开一关动作时间在1ms以内。

网友I:
这个估计连进口的也没几个做到这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估计连进口的也没几个做到这响应速度

没办法,用来控制高速电磁阀动作,高速电磁阀9000次/分钟。目前用的就是一款进口的固态继电器,但是国内货源少比较难买,想找一款OMRON的代替,但是OMRON最快的一款,ON响应时间0.5ms,off响应时间2ms,理论上能满足,但是满足不了客户1ms以内的要求。

网友J:
大把的固态继电器都可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把的固态继电器都可以用啊

哥推荐一款?最好是OMRON的,或者是日系的

网友K:
固态继电器都是响应时间快。

网友L:
http://www.jieyunkj.com/pdf/JDG20-1M4.pdf
像这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www.jieyunkj.com/pdf/JDG20-1M4.pdf
像这种的吗?
客户需要进口的元器件,哈,不过谢谢这位哥的推荐。

网友M(2014-08-21):
楼主有没有找到合适的继电器啊,我最近也在找这种类型的继电器,也是带电磁阀的,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阀啊

网友N(2014-10-18):
有:SSR-60DD就可以用

网友O:
这个很普通,一般的固态都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