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0):
大侠们 谁有win7 64位的通讯线驱动啊

网友A:
驱动是由你的线的芯片决定的,不是随便找个就能用的
如果你的线是没有芯片的,那你安装的软件都自带驱动的

网友B:
操作系统自带了驱动的啊。串口线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C:
D630老本,用串口接三菱PLC正常接欧姆珑PLC却连接不上。请高手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630老本,用串口接三菱PLC正常接欧姆珑PLC却连接不上。请高手指点

不外乎通讯参数设置,通讯线的接法正确,编程软件正常,PLC通讯硬件接口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