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私服控制

楼主(2014-02-20):
plc控制13个伺服,什么方式控制最简单?

网友A:
三菱?用moti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菱?用motion
除非要求高,否则没必要吧,motion很贵的

网友C:
不知道你是要求控制的方法,比如位置控制,速度控制,用CAN总线控制最好!!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用总线的控制方式最简单,如果没有实时性的要求可以用Modbus-RTU或者CANopen, Modbus可以控制31台伺服只能控制位置,速度和力矩,回原点等。Canopen可以控制127台,控制位置,速度, 力矩,回原点, 在轴数不多的情况下,还可以做插补(圆弧或者直线)控制。

网友E:
用总线的控制方式最简单

网友F:
通信控制最好

网友G:
MECHATROLINK-II控制,即经济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