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大侠们

楼主(2014-02-20):
三菱编程用顺序控制怎么把某一个状态一直保持啊?
你好

网友A:
如果你是要保持线圈输出状态就把OUT指令换成SET RST 指令如果是保持别的可以用辅助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B:
下一个状态条件没触发,上一状态就一直保持。若要上个状态中的某个输出一直保持,只能在上个状态中用SE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