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 的L+,M接线问题?

楼主(2014-02-20):
EM223CN,,当我输入信号接外部24V电源后,L+,M这两个端子没有接24V电源,为什么输入信号在程序中还能监视接通了?

网友A:
因为这个内部信号是靠5V电源工作的,就是那个排线中有5V电压。
真诚感谢!

网友B:
有图有真相,截图。不知道你的程序中监控到是什么意思。你的输入端的登有亮吗?没有的话不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