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再请教一个OMRON指令

楼主(2014-02-20):
如图,浮点乘我是知道的,可看不懂这个+1.0E+0是什么意思.请大哥们解说为感.

网友A:
+1.0E+0是=1的意思
+1.0E+001=10
+1.0E+0001=100

楼主:
多谢版主.那么追问一下,他这样写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直接写个1上去呢?

网友B:
浮点数的标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那么追问一下,他这样写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直接写个1上去呢?
因为是浮点数运算。

楼主:
了解了.多谢版主和三楼大哥

网友C:
学习了,这就是浮点数的标柱方式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