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求助!!

楼主(2014-02-20):
用电脑模拟MCGS和PLC通信,出现“ 设备”通用串口父设备0“[通用串口父设备] 初始化失败!!
我用的是 USB/PPI通信线 连 S7-200 224XP

网友A:
MCGS不支持USB,你可以用USB转接成串口后再连接PLC。

楼主:
谢谢,我用串口的就没有报警,
但是现在我发现没有数据传输,各个通道设置都没有问题是咋回事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是嵌入版的问题

楼主:
MCGS通信状态老是显示2 ,快要抓狂了
哪个高手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