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0):
请大家帮忙说下怎么看工厂机器里面的电路图  标了线号的该怎么看

网友A:
第一您先要熟知电气符号(这在电工手册或在网上下载),再读懂电气原理图熟知电器之间的关系,熟悉电器布线图,标了线号新设备还好如是老旧设备仅供参考修了N次了,谁保证和原图纸相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您先要熟知电气符号(这在电工手册或在网上下载),再读懂电气原理图熟知电器之间的关系,熟悉电器布线图,标了线号新设备还好如是老旧设备仅供参考修了N次了,谁保证和原图纸相符。

你慢慢学习吧
我看见你啦

网友C:
对着线号和相应的电器元件看。

网友D:
只要是对了线号的就太容易了,就怕不对线号就麻烦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