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模仿凸轮动作

楼主(2014-02-20):
用基恩士PLC的KV-MKL16V来控制四个伺服模仿凸轮的动作,请大神指教。?????????
怎么进行这个的凸轮动作的设定?

网友A:
凸轮是360°的 你用个电子凸轮控制试试

网友B:
可以的, 因为伺服驱动器内部有电子凸轮,所以你可以直接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