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0):
是这样的,我在两年前代理商那拿了一套货。
是MR-J3-350A 配的电机是HC-RP353 的 ,按常规来说,HC-RP353应该配驱动器MR-J3-500A。
  但是当时代理商给设定了一个参数,所以MR-J3-350A可以配HC-RP353。
  前些日子驱动器有点问题,我手贱把参数初始化了,所以现在MR-J3-350A配HC-RP353报警1A。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修改参数才能让MR-J3-350A再配上HC-RP353???
求教啊。。。。。机器等着开工,花钱也愿意!
  • 下载积分:+1(啊锐哥) 请问三菱伺服 参数初始化 ..

网友A:
    找回原来代理商不行?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就是找不到原来代理商了,才过来问得。。。

网友B:
    打电话给三菱那边,问一下吧,这个情况还真没遇到过,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吗?

网友C:
    应该不用设置参数吧,我公司三菱HF-SP352就是配J3-300B的驱动器,我调试的时候都不需要设置参数
    QQ 20471661

网友D:
    网查资料如下:
             AL.1A 电机配合异常
    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之间配合有误。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之间的配合有误。 →使用正确的配合。
    ·参数No.0选择的伺服电机与当前使用的伺服放大器不匹配。 →正确设定参数No.0。

           L.37 参数异常
    参数设定值异常。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由于伺服放大器的故障使参数设定值发生改变。 →更换伺服放大器。
    ·没有连接参数No.0选择的再生制动选件。 →正确设定参数No.0 。
    参数No.0
    有*标记的参数,设定后需将电源断开,再重新接通电源,参数才会生效。
    *控制模式·再生制动选件选择:
    选择电机容量·电机系列·控制模式·再生制动选件。
    □ □ □ □
    *1 *2 *3 *4
    *1选择电机容量
    0:100W
    1:200W
    2:400W
    3:500W
    4:750W
    5:1KW
    6:1.5KW
    7:2KW
    *2 选择再生制动选件
    0:不用
    1:备用(请不要设定)
    2:MR-RB032
    3:MR-RB12
    4:MR-RB32
    5:MR-RB30
    6:MR-RB50
    *3选择电机系列
    0:KFE
    1:SFE
    *4 选择控制模式
    0:位置
    1:位置和速度
    2:速度

    本人业余。。。楼主三思后行!!!

    所以猜想No.0为再生制动选件

  • 下载积分:+5(b1226397886) 貌似挺专业的样子,不过 ..

网友E:
    常见的三菱伺服故障代码及故障处理方案
      在中国使用三菱交流伺服系统主要由三个系列:MR-ES、MR-J2S、MR-J3。

    通常故障情况可由伺服驱动器上显示代码来初步判断,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故障及其排查方法:

    1、AL.E6 -表示伺服紧急停止。引起此故障的原因一般有两个,一个是控制回路24V电源没有接入,另一个是CN1口EMG和SG之间没有接通。

    2、AL.37-参数异常。内部参数乱,操作人员误设参数或者驱动器受外部干扰导致。一般参数恢复成出厂值即可解决。

    3、AL.16-编码器故障。内部参数乱或编码器线故障或电机编码器故障。参数恢复出厂值或者更换线缆或者更换电机编码器,若故障依旧,则驱动器底板损坏。

    4、AL.20-编码器故障。电机编码器故障或线缆断线、接头松动等导致。更换编码器线或伺服电机编码器。MR-J3系列发生此故障时,还有一种可能是驱动器CPU接地线烧断导致。

    5、AL.30-再生制动异常。若刚通电就出现报警,则驱动器内部制动回路元件损坏。若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可检查制动回路接线,必要时外配制动电阻。

    6、AL.50、AL.51-过载。 检查输出U、V、W三相相序接线是否正确,伺服电机三相线圈烧坏或接地故障。监控伺服电机负载率是否长时间超过100%,伺服响应参数设置过高,产生共振等原因。

    7、AL.E9-主回路断开。检查主回路电源是否接入,若正常则主模块检测回路故障,须更换驱动器或配件。

    8、AL.52-误差过大。 电机编码器故障或驱动器输出模块回路元件损坏,通常油污较多的使用场合此故障较多。

       另外简单判断伺服电机故障方法:去掉电机所有接线后,转动电机轴承,如能感觉到明显的阻力,转动时不顺畅,则机身线圈烧坏,另外装配联轴器不当时很容易把编码器敲坏,可摇动电机编码器部分,若能听到编码器碎片的声音,则编码器被敲坏。

    附上三菱伺服MR-J2S系列所有代码

    伺服报警的代码:

    —— AL10     欠压

    —— AL12   存储器异常

    —— AL13     时钟异常

    —— AL15     存储器异常2

    —— AL16     编码器异常1

    —— AL 17     电路异常2

    —— AL 19     存储器异常3

    —— AL 1A     电机配合异常

    —— AL  20     编码器异常2

    —— AL  24     电机接地故障

    —— AL  25    绝对位置丢失

    —— AL  30    再生制动异常

    —— AL  31    超速

    —— AL  32    过流

    —— AL  33    过压

    —— AL  35    指令脉冲频率异常

    —— AL   37   参数异常

    —— AL   45   主电路器件过热

    —— AL   46    电机过热

    —— AL   50    过载1

    —— AL   51    过载2

    —— AL   52    误差过大

    —— AL   8A    串行通讯超时

    —— AL   8E    串行通讯异常

    伺服警告代码:

    —— AL   92     电池断线警告

    —— AL   96     原点设定错误警告

    —— AL   9F     电池警告

    —— AL   E0    再生制动电流过大警告

    —— AL   E1    过载警告

    —— AL   E3     绝对位置计数器警告

    —— AL   E5     ABS超时警告

    —— AL   E6      伺服电机异常停止

    —— AL   E9      主电路OFF警告

    —— AL   EA      ABS伺服ON警告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东西都没问题,我都分开测试过,那个可以控制驱动器大小功率的参数还是没有找到。。。我尽量多质询一下技术人员。谢谢大家,如果能配上,那一定是个好消息!

网友F:
    我可以搞啊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