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高手:伺服马达定位有误差,可咋整啊/

楼主(2014-02-20):
各位师傅,XY轴松下伺服,动作OK,定位不准,有误差(+/-0.5mm左右),如何解决,热盼。

网友A:
干扰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電子齒輪比有可能設置錯誤。。
多多学习

网友C:
電子齒輪比算錯或是你的硬體間隙太大

网友D:
齿轮间隙大

网友E:
先介绍机械结构

网友F:
你把脉冲接地试一下

网友G:
是单向或是往返误差?

网友H:
调一下增益

网友I:
现象介绍下

网友J:
具体的机构和动作要求,要简单的做一下介绍。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K:
不够详细别人这么帮你分析啊?
我看见你啦

网友L:
1)通过伺服软件监控伺服驱动器内收到的脉冲,如果每次脉冲数不同,则是干扰,想办法解决干扰
2)否则是机械结构问题,看看联轴器是不是松了,或者本身传动装置就间隙比较大
3)有问题要敢于动手去找问题,该拆的要拆,不要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