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000.D501怎么改时间

楼主(2014-02-20):
请给说一下

网友A:
就改D501的參數就行拉
注意類型為BCD

网友B:
用手持编程器怎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手持编程器怎改啊
有人機 就可以設定在人機改
沒有的話 手持編程器 就使用固定時間吧
TIM 000 #50
這樣就是5秒

网友C: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D:
改变D501里的数值就改变了T0的时间了

网友E(2014-06-07):
修改寄存器D501内的数就可以了

网友F:
换小一定的定时器就不用输入小数了

网友G:
楼上说的对,定时器100ms,10ms,1ms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