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用变频器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4-02-21):
我用变频器把频率调到200HZ,长期运行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这个影响是肯定的。
我曾经将电机(普通的交流异步电机)调到75HZ长期使用过。
这么高的变速,还是更换变速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影响是肯定的。
我曾经将电机(普通的交流异步电机)调到75HZ长期使用过。
这么高的变速,还是更换变速箱好。
能说下具体后果是什么吗

网友B:
问题是普通电机的动平衡不会很好,在四倍的转速下振动会很大,还有电机的传动部件也很容易坏的。

网友C:
这么高的速度够呛,轴承很快报废的,电机的动平衡也受不了,就是变频电机也有调频范围,要么选专用电机,要么加机械调速器。

网友D:
对于普通电机而言,将影响机械寿命和线圈绝缘性

网友E:
电机轴承承受不了如此高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