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 纶屏在我这里做好的程序发到别人那里怎么里面的画面效果多没有了

楼主(2014-02-21):
威 纶屏在我这里做好的程序发到别人那里,,,用软件打开 怎么里面的画面效果多没有了 的怎么弄啊

网友A:
图库别人的电脑里面没有啊

网友B:
就是图库问题 维纶反正便宜货 就这样吧

网友C:
图库问题

网友D:
对方图库没有你做的图案,叫对方反编译一下,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库问题
这个问题关键的怎么解决啊 说说解决方案

网友E:
压缩了,给他,就应该行
yanzhi2008

网友F:
先压缩,后解压缩

网友G:
7楼正解

网友H:
6、7楼正。

网友I:
压缩后有时也会掉图库,最有效的方法是发编译文件给对方(XOB),对方反编译就全有了

网友J:
压缩后有时也会掉图库,最有效的方法是发编译文件给对方(XOB),对方反编译就全有了
此法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压缩,后解压缩
rar 压缩码

网友K:
把图片也发过去就好了

网友L:
反编译靠谱。说压缩的童鞋没玩过维纶的屏吧?如果压缩就要把图库文件也给对方,还要手动添加到图库中

网友M:
把触摸屏安装目录下的 library 文件夹 也发给对方 在他的安装目录下覆盖,,,就行了
半月谈

网友N:
是对方的电脑没有加载一些系统图案,把系统图案加上就行了。
HAIHUKUOJI

网友O:
发XOB文件,然后反编译!

网友P:
楼上说的没错
yanzhi2008

网友F:
引用 楼主:
rar 压缩码
EB8000->工具-》压缩/解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