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315CPU

楼主(2014-02-21):
315CPU SF红色指示灯亮,能正常使用,不知怎么解决不让SF红色指示灯亮。

网友A:
请连接Step7软件做模块诊断,然后根据诊断信息进行处理。
Good Luck~

网友B:
连接问题或plc故障,我厂的一个设备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C:
通过在线监控cpu信息查找。

网友D(2014-09-06):
一般的是硬件损坏或者是内存卡的问题,你的设备能正 常工作,试下断电重启能不能消除,一般都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