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线圈烧坏了,是和普通电机一样修吗?

楼主(2014-02-21):
没见过伺服电机烧掉,要是烧了是像普通电机那样绕线圈吗?

网友A:
没听说过伺服电机烧坏了还能修,建议还是再卖一个新的吧
我也没听过,就是问问谁知道不知道可以修不

网友B:
线圈烧了照样可以重新绕的!!!至少我这里有做电机的!

网友C:
是的啊 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D:
差别就是多了一个旋转编码器。

网友E:
可以修理的
我看见你啦

网友F:
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网友G(2014-07-13):
气隙调整严格些

网友H:
应该伺服电机坏的多的,是刹车和编码器,电机烧的少样

网友I:
线圈烧的没见过!里面进水了线圈都没烧~还可以转,只是绝缘下降了,编码器坏的见的多

网友J:
伺服电机是同步电机,线圈可能参数会更严格一些

网友K:
要贵一些,要求高,有些单位做不了。

网友L:
我就能修,其实我对伺服电机我还是研究过,就是普通的电机多加了个编码器,绕组结构就是普通的异步电机没有什么区别,伺服电机绕组一般节距小一般都是六级以上电机

网友M:
人才真多

网友N:
伺服电机可以重新绕线,能不能绕的好就看能力了,公司的丽驰加工中心第四轴电机烧线圈,发往代理商重新绕线,发回来可以正常使用,但也有两次没绕好,空载电流比正常值高出4倍多。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O:
可以修,我们公司就自己修好了一个德国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