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1):
之前是自学的PLC,也有3年的应用经验了,后来接触了一些用工控机控制的设备后,发现用PLC+HMI做的操作系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远没有工控机灵活

所以又有了学习工控机的想法,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学工控机要学C++,

所以前段时间看了范磊的C++视频教程,看完后还是感觉朦朦瞳瞳,不知所以然,

特在此请教一下会工控机的大侠们,想学工控机做设备控制程序需要哪些步骤呢,比如先学什么,再学什么,

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一下使用安卓来控制你的PLC。

这样等你实现了这个功能后,基本上就可以了。

Regards

网友B:
plc就够你玩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一下使用安卓来控制你的PLC。

这样等你实现了这个功能后,基本上就可以了。

Regards

安卓来控制PLC?挺新鲜的,能说多些这方面的信息资料吗。

网友D:
还有这种说法?
我所在的公司,即使是热轧带钢生产线这样的项目,用的仍然是PLC,当然是非常高端的,比西门的TDC还高一点,编程仍然用的功能图块FBD。做电气控制,不是做游戏,稍不慎,就会损坏设备,甚至出人命的,所以硬件必需可靠性高,应用程序要直观,因此在电气控制上,梯形图跟功能模块这两种语言是最适合的。

网友E:
楼上的可能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是工控机的上位机程序+PLC来对设备进行控制,现在很多都是这种模式,灵活性高,可靠性也不会差多少。
并且现在很多的PLC程序中运算都是使用ST语言来编写,只有控制输出的使用PLC,C是ST语言的基础,所以学学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F:
我觉得吧应该是楼主工作选错了吧,你的工作和plc关系不大,才让你觉得不好用

网友G:
你会HMI,还不会工控机?用WINCC做画面连变量,至于会不会C语言,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会C的话,对画面控制比较灵活,每个元件属性都可用C写!

网友H:
其实工控机大部分是支持VB语言的,你可以先学VB,用好了后在学VC++,因为VB好学,只是过人感觉。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一下使用安卓来控制你的PLC。

这样等你实现了这个功能后,基本上就可以了。

Regards

希望这位大侠能解惑,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I:
引用楼主chen123fy于2014-02-21 16:06发表的 请问大侠们,怎么学工控机啊,目前只会PLC :

之前是自学的PLC,也有3年的应用经验了,后来接触了一些用工控机控制的设备后,发现用PLC+HMI做的操作系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远没有工控机灵活

所以又有了学习工控机的想法,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学工控机要学C++,

触摸屏做上位机是有 很多局限性,但使用PLC做逻辑控制是最可靠,安全的,性价比也高,可以考虑使用工业平板电脑做上位机,
这样很多运算等数据处理和存储就方便灵活多了,这几年技术的更新让工业平板电脑到了可以接受的价格了。
不断向前